[内存维修]
内存为什么检测不准确

楼主(2008-04-10):
2005年的同方真爱,主板是P5SD1-TM,SIS649+965,DDR333 256*2.
网上买一根便宜ddr400 1G,IC是HYB25D512400BC-5*8.
直接插DDR400 1G开机报警长鸣,再插一根ddr333 256M,可开机,但系统检测不到1G,显示为256M。

用CPU-Z检测1G有,用优化大师只看到256+1M,求解决方法!!!

网友:
一代内存 便宜的多数是打磨的!

网友:
版主意思是假货,还是本身就是坏的,无救了吗?可以怎么验证呢?

网友:
用橡皮擦下金边。。。。。。相信你不会这么悔。。

网友:
板子不支持吧?你哪1G的条子是单面还是双面的?如果是单要用64BIT的CPU才能上呀,如775/939的板子。

网友:
是双面的。
2.93G是64位的。
应该是挑主板,想问有谁可以指点如何处理?

网友:
王兄,是指金手指不洁或氧化,造成接触不良吗?
但我试过插MS-7095可以的,应该不是这个原因。请指教!

网友:
已经开机常鸣,问题就在内存上。既然是双面的1G,找个845E以上的主板都可以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