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点不亮???——————求高手指点

楼主(2008-04-10):
各位,大家好!!!

      这事要从此谈起。我前一段日子,得到了一块AGP口的7300GT卡(卡是POINT OF VIEW的,DDR2的颗粒),出了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只能在一块台冠的815EPT的板子上点亮,成绩是5000零点。那板子的CPU是1.1G的P3。其他的时候,不论845、848、865、NFORCE2等一系列板子就是点不亮。再回从前那块板子怎么插怎么亮。
     希望高手帮我指点迷经。谢谢了!!!
     最好附详细过程!!!!!!!!
     谢谢啦!!!!!!!

网友:
这样的显卡我没听说过呢,我见到过最高的AGP显卡就是6200的,DDR2的内存,怀疑是刷的哦
(我遇到一批显卡,MX440的,其实全是MX400的刷的),这样的故障怀疑是显卡BIOS问题,但是如果是刷的显卡,那BIOS是不能动的,动了有可能在815上都不亮了,能在815上用就先用着吧

网友:
强,我也没见过哦。乖乖板

网友:
7300用到815的板子上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网友A:
也不是说浪费,当然有这个显卡了,是7300GT BGA 再用一个转AGP桥接芯片做的DDR 2显卡,你这样的故障应该是AGP 8X的电路出了问题,815是4X的所以没有影响,到了865是8X的就不显了,是有三个小三极管组成的,你看看是不是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说浪费,当然有这个显卡了,是7300GT BGA 再用一个转AGP桥接芯片做的DDR 2显卡,你这样的故障应该是AGP 8X的电路出了问题,815是4X的所以没有影响,到了865是8X的就不显了,是有三个小三极管组成的,你看看是不是 ...

想请教8X的就不显了,是有三个小三极管组成的 在那里如何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