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拖锡过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4-10):
从一开始焊接BGA师傅就嘱咐说一定要仔细了,千万不要把焊盘给拖下来,拖的时候也小心万分,可就是不争气啊, 拖的时候掉了一个,师傅说主板报废了。还望大家告我一下,拖锡的时候有什么好的方法或挽救的招也行,谢谢了。

网友:
补盘啊~ 如果有连线的走一条线,没有连线的一般认为是地或VCC,不加也一样!
植株的时候跳过那个点!否者做的时候连锡!

网友:
怎么补盘啊,没做过。望老师详细详细,图文并茂的最好不过了,给个网址也可以。这方面的资料不好找啊,谢谢老师了

网友:
自己摸索~

网友:
没见过补盘,自己摸索吧。版主好象烦了,今天的发贴数量真是大的惊人啊,也难怪了。还是感谢啦。

网友A:
可以教你,但级别不够传图片。在此讲解一下。
1.先清锡,刮干净板上的残留
2.备好笔刀,或是尖头小刀,看下掉pad的地方,有否引线漏出。或是有否断面。有的话,拿笔刀刮开断点部分3mm左右的涂漆。没有的话,只能拿笔刀在pad四周1-2mm区域,轻轻的刮刮,看是否有漏线部分了,如没有则为空脚(排除pad和过孔一起挂掉的)。只要有脚,就得补上,空脚除外。接地或是电压都对板子测试有影响。清洗刮开部分
3.拿烙铁给剥开的引线加锡,发亮有锡就好。
4.跳线。可以用正规跳线或是吸锡线。吸锡线可以剥开一股。拧几圈,然后给它上锡。也要发亮,光泽度是反应是否焊接上的关键。沿着剥开的地方给它补上。烙铁加焊上,不用加锡焊的,因为前面已经提到,给跳线和引线加了,只要用尖头或是k型烙铁固定就好,补满掉pad的地方,用笔刀切掉多余的跳线。
5.修补外观。这就是防止焊接BGA时短路了。可以用色笔(红色或蓝色)黑色不要,有炭元素会导电。或是涂改液,盖掉刮开部分。等干掉后,看pad是否有高起,高了可以拿平的东西轻轻按下平。
最后就是装了。松香膏刮均匀,平时怎么装就按照平时操作就好。

本人最高记录,一个北桥补过24个pad的

网友:
6楼的说的好详细啊,谢谢老师了,今天太晚了,明天就去试试去,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
BGA补盘可不是容易的事,一定要仔细,注意补后多看看周围,不要短路了

网友:
恩,是的.給引線加錫的時候注意,別把邊上的pad在搞掉了.下午忘記加上這條了.等我級別夠了,給大家發個圖文解說
引線的形狀要像針線一樣
而且千萬別急,一次不行,再來一次
在仁寶修BGA3年,補過的pad不下2000個,關於BGA掉pad板子最少修好也有500片了
以前搞過SMT製程1年.筆記本芯片級維修2年,呵呵
經手的機器也不下20台了
什麼都得有興趣,興趣上來,搞什麼都小菜

网友:
很好  很详细的  我好好的学习啊 哈哈哈哈

网友:
不错,应该好好研究研究,学习啦。

网友:
是呀!多多学习,每天进步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教你,但级别不够传图片。在此讲解一下。
1.先清锡,刮干净板上的残留
2.备好笔刀,或是尖头小刀,看下掉pad的地方,有否引线漏出。或是有否断面。有的话,拿笔刀刮开断点部分3mm左右的涂漆。没有的话,只 ...

相当经典了,只不过最后补漆,我认为可以用修补线路专用的绿漆,那样还能固化而且好看一点。

网友:
其实,我告你不用刮就行了,拿烙铁刮干净就好了!你试试看!我就是用的这种办法!

网友:
BGA是什么意思,我是新手,别见笑,望高人能够发一个关于主板维修上的所有专业术语压缩包

网友:
除锡的时候多加松香保证烙铁的温度不能太低,保证化锡

网友(2013-11-19):
感谢楼上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我新手,BGA还没焊过,也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