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S/2口不能用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4-10):
一块MSI-7144,K8的主板,键盘可以进BIOS设置,但到系统中就不能用了,在装系统时也不能选择界面,换过IO,键盘口,接口的电容也换过,5V也正常,从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怪

网友:
为什么不刷一个BIOS呢?我遇到过.........不能用刷BIOS就好了的.

网友:
楼主,你的键盘是没问题的吧.如果好的话可以涮一下BIOS

网友:
把CMOS还原下.键盘的中断请求有没有改过

网友:
是BIOS的问题,谢谢,之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次和你的差不多,进bios有时正常,有是好,进windows不好使,后来一看是键盘的针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查一下PS2旁边的电感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晕啊,刷bios还没好,最后发现是供电不足,不接鼠标还行,街上后电压都带低了,最后直接飞线5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