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插座短接时电脑启动

楼主(2008-04-10):
主板:技星I845AGV
主板加电后CPU风扇转,但电脑不显示。客户自己清除CMOS, 将电池取出后,用螺丝刀将电池插座的两端短路,结果电脑加电,CPU风扇转起来了,但仍不能显示。
请问:短接电池座电脑加电,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主板加电后CPU风扇转,短路,CPU风扇转起来了???
我听不明白

网友:
客户在网上学到的短接电池的正负极可以清空CMOS,就学着短接主板上电池座的正负极(电池已取下),结果CPU的风扇转起来了。我们一般用跳线清空CMOS的,没听过短接电池座可以清空CMOS的。但短接电池座不应该CPU风扇转,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