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高压线烧断.

楼主(2008-04-10):
高压包高压线烧断.接起来可以用吗?有些人说会烧坏显象管.是吗?

网友:
只是单独的烧断高压包的线,一般为高压包的线和地线接触,高压放电引起。把线接好,用绝缘性性好的材料包起来,并远离地线,不会烧坏显像管的。

网友:
那就是接好可以用了,谢谢!!!!!!!!

网友:
高压包高压线烧断?阳极高压电流不是很大能烧断很历害啊!

网友:
一般都是受潮引起的了,,,,个人建议如果烧得太短就不要去接那个线直接换一个包的好。还要把高压嘴清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