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DM-HS75D 刚开机机器正常,关机后马上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8-04-10):
我有台SONY SDM-HS75D冷机开机正常,关机后马上开机有时有显示正常,但有时候开机黑屏,无显示的时候多,基本上无法显示。黑屏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亮,望给位给予指点,,,,,,,,,,急急急
黑屏

网友:
机器拆开了没,看看电源板有没有电容鼓包的,鼓包了就是这种现象

网友:
电容时好的,没有一点鼓出来的样子。。。。。。

网友:
看看 是不是MCU 热稳定性能不良

网友:
黑屏的时候电源指示灯是什么颜色的

网友:
同样也是绿色的啦,,,,,,,,,,,,,,,,,,

网友:
我看高压板的问题大,这是高压板不良的最初表现。

网友:
有时能开机有时又不能开机,同意上楼的说法.MCU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MCU出问题最初表现。
:)

网友:
谢谢7楼和9楼的,,,,问题解决了,3.3V管坏了,,,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