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 A22m屏不亮、CRT亮。

楼主(2008-04-10):
昨天收修一台IBM A22m本本,开机屏不亮没有背光,但指示灯都正常显示,接CRT显示器可正常显示系统也能正常运行,按FN+F7转换,不能转换。检查屏线正常,灯管正常,以前没有修过类次故障,没有经验,请教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
]
显示器

网友:
看看屏线接口部分 重点检查

网友:
谢谢你的回付,我检查了屏接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高压能点灯管吗? 主板屏线槽少一组电压 修过很多台

网友:
今天我修了台IBMX21和这个故障一样,
1。换好的屏线试试,
2。加焊屏线接口试试,
3。换高压板试试。

网友A:
检查一下主板上面屏线接口旁边的电感有没有烧坏,16V给屏供电的

网友:
谢谢几位的提示。确实是屏线接口虚焊导致的16v供电不良。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