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R533主板经常死机,内存电压只有2.5v是不是偏低了。

楼主(2008-04-10):
技嘉GA-8IR533主板经常死机,内存电压只有2.5v是不是偏低了。北桥、内存供电管已换过,CPU可能没有虚焊。
测内存供电只有2.5V,我怀疑是不是偏低,但又没有什么办法提高这个电压。

网友:
是845的板码 ?DDR供电不就是2.5吗?为什么低?

网友:
再高就烧了。2.5正常

网友:
经常死机的问题,重点从CPU供电部分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