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8-04-10):
我的电脑5GV-ML主板
赛扬2.0cpu
现代ddr256m内存(好像是266的)
后装GF4独立显卡
20G硬盘
想加条内存于是买了现代256M内存(好像是333的)插上以后不开机,什么显示都没有,单独试这条内存条也不开机,在BLOS里面设置成 自动  266   和333  都不能开机,好像内存条是坏的,可是在别的机子上试过了内存条是好的 而且分别在3台机子上试过。为什么这个条子在我的机子上就不能开机呢?要怎么弄啊?我都急死了,有的朋友说是不兼容,需要换条子,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升级BLOS可以吗?5GV-ML主板的BLOS我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哪位师傅有啊?请各位高手帮帮小弟,谢谢

网友:
你先看看有没有条子在你机上能点亮的,确认你主板能亮,如果亮就可能和你条不兼容了

网友:
266的条子能够点亮              正常运行

网友:
估计你买的是一根打磨条,挑板子。我有遇过,板子`内存全是好的,但就是不亮~!

网友:
94,内存最好还是买品牌条,价格也差不到好多。

网友:
我原来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很少见,倒是经常出现升级内存后当时正常,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兼容性问题的

网友:
2个内存互相到换下

如果不行`在换内存牌子

插2个内存一般都要同牌子同型号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我的内存都是现代的,可能是盘新5GV-ml主板不支持333的条子,可是说明书明明写着支持333的啊,郁闷

网友:
情况有二,一是买到打摩条子了,这是挑板子。二是主板和这种内存不兼容,把主板BIOS刷到最新的一般可以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