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故障

楼主(2008-04-10):
AZ-7788  显示器  型号:N7V
      开机十五分钟左右 就自动黑屏   拍外壳 就能自动亮了   不到三秒 就又黑了  又拍  又黑 有时候拍了能亮会儿     就这样的情况
请问大伙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求帮助!!!

网友:
接触不良啊.你打开测在好和不好时的电压,看看是哪里接触不良.重新补焊就好啦.

网友:
是17纯平显示器    虚焊是不可能的啊  我都补过了   每个点都差不多点了
      还是那样的故障   但是有个条件 要说明一下  就是行输出变压器 以前有过问题
            现在能问下   行输出变压器出现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出现我说的那样的故障

网友:
请问是一下子就变暗,还是渐渐地的变暗

网友:
高压包是否换过,换过的话就取下来再重新焊上.可能是换高压包焊接时,锡量太大焊锡透过去了.

网友:
虚焊或电路板有断裂点,自已打开显示器慢慢找吧。

网友:
以前也遇见过            是虚焊造成的
打开仔细检查以下吧

网友:
虚焊 又是虚焊 问题    最不好修咯    慢慢 找把   重点找  发热量大的  和MCU 供电  地方  全焊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