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PLN的总问题

楼主(2008-04-10):
我有两个客户都是用昂达945PLN的主板。按下开关后要连续通两通断两次电后主板才会显视。。。。请问张先生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主板的电源有问题还是短路?拿到客户那还是不行我跑了最少3次 了还是不能解决BIOS有刷过了。。。。。。。。。。。。。。。。。。。。。。CPU都是双核的。

V 叫人都读不明白,把错别字和语句搞通顺了先。

网友:
昂达945PLN的总问题(修改)

两片昂达945pln,出现同一个问题。都是在按下开关后。风扇要转好几次主板才能过。电源是没问题的。(我有换过了)以前因为945pln不支持双核的。所以我把bios 刷过了。(成功了)。刷完BIOS几个月用还是正常的。就是到了昨天才又出现这问题。 人家客户都快气死了。

网友:
我觉得你当时没必要帮客户刷BIOS升级,有风险。装回原来 的U算啦。

网友:
我也碰到一片昂达945PLN的主板也是这个问题,重新换一片新的主板后这个现象是没有了,但是这2片主板都是因为最终被查出来是无故死机的罪魁祸首而被我掉换成其他品牌的主板了,看来昂达的这个批次的945PLN确实存在问题。

网友(2009-10-10):
确实有问题,无故死机,安装系统完进系统死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