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运行异常

楼主(2008-04-10):
技嘉主板     型号: GA-6VEML
问题:  拔掉主机电源插头,等待几分钟左右,连接好电源,开机正常,运行10分钟左右,自动黑屏,手动强行关机,再开机时,还是黑屏,此时电源指示灯亮,所有风扇运转正常
         如果在黑屏前关机,可以正常退出画面,但马上会重新启动,再次关机退出后,手动按POWER 开关,无法开机,电源指示灯亮,所有风扇运转正常
           拔掉主机电源插头,等待几分钟左右,连接好电源,又可正常开机10分钟
处理:  换过电源,换过内存条,使用过板上另外的内存槽,换过coms 电池,用手摸过南北桥芯片和CPU,不会发热,
   --- 小弟新手上路,不知道从何处下手,还请各位DX指点一二

网友:
個人經驗不知對不對提供你參考:
問題出在顯卡顯存部分損壞!換張顯卡看看!

网友:
我也觉得是显卡出了问题,过热或是坏了,如果是主板带显卡的话,我想可能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