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莎517 显卡出现0000

楼主(2008-04-10):
大家好!
此显卡开机时会出现000000(整个屏都有)主有在字符的时候会这样!
进入系后无00000出现,但见到的一竖竖的绿色线!请教是什么坏了!点样修啊!不良现像如下图!
显卡

网友:
显存坏了~~~~~~~~~~~~~~~~~~~~~~~~~~~

网友:
大家再帮忙分析下好吗?
点解显卡会这样的哦!如果显存坏了!用MATS 可以测出来吗? 拆一块显存,显卡还可以工作吗>请各位主教下!

网友:
复杂的事情

网友:
小花 很好修 艾尔莎517,N卡,用MATS测一下,估计是某个显存芯片坏了.先仔细看一下金手指上方的电容有没有缺损.

网友:
MATS在本论坛就有下,记住要在实模式DOS下运行,你检测完可以把图传上来,我们大家帮你分析一下是哪颗芯片的问题

网友A:
我的ELSA装了驱动后就有几个点的花屏是什么问题啊,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俺的gf2 mx400 偶尔也有这种问题 用MATS 那个版本可以测出来啊?

网友:
mats 的测试结果
大家好!MATS 的测试结果。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边个会用啊!帮我分析下咯!各位版主讲话啊

网友:
开机花屏,
用R5MEMID 查一下是哪只RAM坏.

网友:
有可能是主心片坏了,不用修了,修好了也不值钱,517是440.64M64bit,30元二手有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