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Y敲盘

楼主(2008-04-10):
手上有好几只6Y的盘,之前拿来的时候有些可以认盘.有些认不了.

认得了的就用ISA的备了固件,现在有两只不知怎么搞的,现在一上电就敲盘,还带尾音.想用之前的固件来回写也不行了,一加LDR就敲.想进C也是敲,一样带尾音.是不是这盘没得救了?如果真是没得救了,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固件写坏吗?盘没有全写固件,就只是在PCI里写过那些坏的,用DB里的固件写的.

这只盘到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让它起死回生?

再问多一个问题,进C以后检查模块有坏的,如果处理?

请大家指点下小弟.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耳边一片敲盘声!

惨啊..

网友:
看下前面有人发了修修敲的6Y的方法了吗?

网友:
带尾音的盘多数磁头挂了
尝试定主方式修

网友:
你只做了备份固件的操作应当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
你是不是写出过固件呢!有时候写错了固件也会这样,
写之前一定要进行写测试,
还有就算是原盘备出来的固件也不要一次全写,
我看到有许多新手都范了这个错误,如果用C区LDR进C区都敲的话,你要等大约2分钟看看,有时敲一会儿它还是会认盘的,认盘就好,接下来你应当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你可以试试重定义主头看看能不能救,

网友:
用RCT或者MRT重定义主头试试看吧~~~~

网友:
RCT我还没用过,也不知道坛里有无得下载.

不管怎样,先感谢楼主几位的热心答复.这论坛就是好,去了那么多的论坛,只有这个最好.

网友:
顺道进来学习学习! ~~~~~~~~~~~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进C区还敲的话,这样的盘修好地机会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