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743D,长风版主帮看看,谢谢!!!!!!!!

楼主(2008-04-10):
来自: 广东茂名
没连机 开机显示信号线没接好,一连机就黑屏,没高压,信号线没问题,存储器已刷过,请问是那出了问题!!!谢谢!!!
[
]
黑屏
三星

网友:
查下二次电源是否正常,高压包换个看看

网友:
来自: 广东茂名
HV输入接口电路都查过没问题,我怕是cpu问题,那就麻烦
[
]

网友:
我也遇到个一列一样的,三星743DF S,一加信号就X保护了,我没有查到坏件,后来把反馈电压的电阻改了下,降了点行供电才解决,

网友(2008-08-06):
楼主:最终是怎么处理好的啊?能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