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MEM 设置

楼主(2008-04-10):
ATI R3MEM 默认检测时要检测三种分辨率 640 +480 800 +600 1024+768 有点浪费时间
能不能设定只检测一种分辨率呢?并且花得看不见的怎么检测呢,我可以写个批处理让它自动运行
但不知道那个记录错误文件在哪个地方?请教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文件

网友:
记在r3memid.log这个文件里面。

网友:
9800可以使用这个软件吗?我就是不会用呀

网友:
能告诉我怎么用吗?我研究了一个晚上了都不知道怎么用呀,悄悄话告诉我也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