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SL-85DR2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8-04-10):
故障现象:硕泰克SL-85DR2主板不加电
维修过程:按照开机电路的检修流程检修发现
I/O(67脚)PS OUT(#)输出信号为0.8V,正常情况下按下开机键,此点应有3.3V到0V的跳变.由
于此电压由南桥提供受I/O控制,这种情况大多数是
因为南桥待机电压3.3V供电不正常,或者南桥内部
短路造成待机电压过低.加电,用手触摸南桥,发现没有升温.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南桥短路在没有
之前南桥表面会有一定温度,故可以判断南桥内部没有短路.再检查南桥待机电压3.3V的产生电路.大多数主板南桥的3.3待机电都是由稳压器产生如1084,1117等.经观查,南桥旁边没有稳压器类的元件,于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查找3.3V供电源头,发现它与一八脚芯片相连,仔细观察其型号为A22BA(Q29),此芯片是一个八脚的场效应管,内部集成两个场效应管,南桥的3.3V待机电压由此管提供.测量A22BA(Q29)的S极电压为0.8V是不正常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Q29输出端短路,测S极的对地数值正常,于是更换Q29加电后再测I/O芯片67脚,PS OUT信号为3.3V点开机时有跳变(3.3-0V)加上显卡之后开机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的I\O是什么型号的吖,W83627吗?

网友:
ddddddddddddd

漫天飞 -3 恶意灌水

网友:
顶2喽的

楼主的是什么I/O啊?
8脚场管代替了稳压器?
G极谁控制的?

网友(2008-11-13):
我也碰到了一块~可我怎么跑的是在68脚

网友:
要装显卡才上电

网友:
不用查了,显卡边上有个跳线,跳一下就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