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50 能亮进不去bios

楼主(2008-04-10):
有块杂牌nf4主板 am2的,原来是跑c1不过,加焊了桥(南北桥合一),现在跑到50,能亮机但是停到bios画面死机,诊断卡跑到50,因为是杂牌主板找不到bios文件,大家帮助分析下啊。另外帮我找个bios文件,nf4的,io是83627G-AW。

网友:
50是和BIOS有关。。。。。。。。。。。。。。。。。。。。

网友:
还没见过此类问题,修的AMD的板子很少,而且我对AMD也有一种恐怖心理,哪位知道的说一声,也好让我不再对AMD害怕

网友:
高手进来指点下啊,今天换了个io 没有找到一样的用个83627G-AW,下了网卡芯片,声卡芯片还是一样啊,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50和BIOS有关,刷下BIOS程度了,找同型号的南北桥和I/O,这样大多BIOS通用的。
QQ:1844494264

网友(2008-09-11):
我有块主板也是显示50的,换BIOS和南桥都无效

网友:
I/O换正确了吗?南北桥合一的先查供电正常了没有,否则你换100快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