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IDE设备都没了???

楼主(2008-04-10):
那天,我帮人家从装系统。都装完了。结果,找不到IDE设备了。好昏。怎么重启,怎么重新拔插数据线都无用。板子是QDI的。是
845的,DDR的。

网友:
在IDE口光驱是否一一样认不到?如果确认数据线,电源线没有问题的话,查下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
打一下IDE接的阻值看看是否正常,多关为南桥虚了或是挂了

网友:
你安装的是什么系统,不会是win98吧?

网友:
多谢各位高手!!!!!
问题解决了!!!!

网友:
问题出在哪儿?咋只听你说问题解决了?是咋解决滴,说出来让大家也交流下交流下经验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