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宽屏液晶加电屏幕亮一下就黑

楼主(2008-04-10):
联想19宽屏液晶加电屏幕亮一下就黑,但用灯照着看发现屏幕有显示,图象都还正常,只是屏暗的很。已确定是高压电路有问题,检查高压电路没发现问题,用通用高压条试还是一样,所以怀疑是灯管坏,但此机只用了一年半,灯管怎么这么容易坏呢?

网友:
坏灯管是正常现象。

网友:
有质量问题的灯管多的很

网友:
这是联想的通病,换管吧。我已经修了几十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想19宽屏液晶加电屏幕亮一下就黑,但用灯照着看发现屏幕有显示,图象都还正常,只是屏暗的很。已确定是高压电路有问题,检查高压电路没发现问题,用通用高压条试还是一样,所以怀疑是灯管坏,但此机只用了一年 ...

          是灯管问题了,因为你是亮下就黑了,而且高压板都正常

网友:
换灯管吧   联想就这点 垃圾    换灯管时候要小心哦  不要把屏搞报废咯

网友:
联想19宽屏用的是AU的屏,这种屏的灯管基本上一年左右就会互出问题!

网友:
换管吧。几元的灯管基本上一年左右就会互出问题

网友:
灯管属于耗材.....................坏是很正常的..........

网友:
这个我大概知道问题所在,你试着换下电源板的+5V与+12V的整流管子

网友:

这是联想的通病,换管。我已经修了3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