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表损坏

楼主(2008-04-10):
安装游戏重新启动后发现硬盘上只剩下C盘了,其他盘符丢失,DOS下也看不到其他的盘符。
  分    析
  分区表位于硬盘的主引导扇区中,如果误操作或受到病毒攻击,就可能遭到损毁,导致硬盘的分区及其数据丢失。不过分区表的损坏通常可以用相关的工具软件来尝试修复。
  排除过程
  可以使用KV3000软件来修复硬盘数据,手动重建主引导扇区和分区表。
  (1)用软盘启动计算机并运行KV3000.EXE,进入KV3000主画面,按下F6键启动搜索硬盘分区的功能。
  (2)再按下F2键可以搜索出硬盘各个分区,接下来按F2键查看C盘BOOT区。
  (3)如果C盘BOOT扇区正常,则可以用KV3000的F10功能键自动重建C盘主引导扇区和分区表。
  (4)完成后重新启动电脑,发现丢失的硬盘分区全部找回来了,故障排除。
注意
  无论使用什么软件及方法,都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地修复分区表。所以建议读者在硬盘分区后,最好能备份一份分区表在软盘或光盘上,一旦出现分区丢失的情况,就能够很容易恢复了。

网友:
一旦出现分区丢失的情况,就能够很容易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