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工作

楼主(2008-04-10):
神舟LC1主板 CPU 不工作,   供电  时钟正常 复位从北桥经一电容FC5进CPU  加电测FC5上没电压跳变. NB电压正常    打CPU和NB,NB到SB的阻值没发现异常, 这样是不是NB坏了
请问师傅给个维修思路  先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神舟LC1主板 没听说过  你的意思CPU没有复位跳变是吗   NB有复位的话 可以测IDE1针有没有电压跳变便知~~

那就检修下附近有没有短路地方  那就北桥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