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19宽屏一亮即灭

楼主(2008-04-10):
同方19寸出现一亮即灭毛病,查了灯管,升压变压器,电源无问题,想解除振荡控制OZ9938DN的保护,请高手指点,先谢

网友:
找换高压条。代换灯管。

网友:
先换高压板和灯管 把大问题找出来  人后在把问题缩小化  再找出所损坏的原件

网友:
高压板的可能性最大。只要灯管不发红,一般不是灯管的 问题。是高压变压器的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
这个去了保护脚就可以了,前几天修了一台这样的,在网上查了,好像是3脚,你再查查.

网友:
同方哪一款,说型号,我帮你看看!

网友:
在3脚接个小电阻就很正常了,灯管一点不发红,而且四根灯管全好,高压四路也全好,不清楚为啥保护,接了电阻后反正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的,试了两天,准备发货,有点不放心,以前也如此弄过几个方正fh980和fz780的,那些是灯管老化或升压变压器输出端还有个小变压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