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21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8-04-10):
IBMX21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说明屏有问题,查高压板,正常的,再测屏线,可是电脑城里没X21的屏线,于是找了个X20的屏线代替,装上开机,亮了,X20和X21屏线通用哦。

网友:
真的吗,我马上去试试,这个办法不错!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ibmX31屏

;P ;P 我的ibmX31屏坏了,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摁.有些系列的机器 屏线本来就可以代换.
模具都一样.就是配置递差别而已!

网友:
IBM的机器  只要是一个系列 基本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