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3-a开机问题

楼主(2008-04-10):
ATX14脚 本来是5VSB的,现在才2.6V,14脚出来连了一个电阻,和电容。

请问一下现在这里的2。6VSB被谁拉低了,8712F-A的IO我已经换了三个了都不能开机

2。6VSB这里还连了些什么东西?我跑线路只能跑到下图了。

网友:
首先,楼主你是开机后测得的电压是2。6V吗?
还有就是这个I/O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触发呢?

网友:
拆掉I/O,把ATX14电压报上来。如果图你没有跑错,你换的三个I/O也不正常。
还有那个不是VSB电压。5VSB在ATX9紫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