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9寸问题

楼主(2008-04-10):
开机使用一切正常,客户反映用到30分钟左右黑屏或是白屏.

试过换5A电源,结果也是一样.

这种问题不知是驱动板引起还是其它引起?

液晶维修无经验,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这个真的不怎么好分析了,电源外置的吗?最好有故障时的测试电压

网友:
客户反映用到30分钟左右黑屏或是白屏
    只能用代换法 去来判断了
  问题是还有白屏  这个不好查   先代换板子吧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

我也打算是先换块板子来试下先了.

问题是换板也是拿去叫人家点屏.怕换了板还是老问题就麻烦了.
所以想请有经验的各位看看能不能一下就确定故障点.

顺便问问各位,你们现在自己用的点屏工具是什么?板是哪个厂家的.
如果量小的话,专用的厂家的点屏工具有得买吗?
想自己搞一套点屏的工具来用,方便好多.不然一有板坏的就得去找别人.

网友:
一方面我觉得楼主说得不够清楚,例如黑屏时能否隐约看到图像,指示灯有没有转颜色等.所以不好下定论.
二方面我觉得这个故障应该跟屏线或者驱动板有关,反而高压条的比例相对会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