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主板的不过显卡的问题

楼主(2008-04-10):
今天修到一块754的主板,显卡是PCI-E的,不上,主板跑C1-26,很正常,一上显卡,就跑C1-C1-C1-C1-C1-26,跑了七八
个C1最后跑到26,接着就是"滴,滴"两声,也没显示,怎样修啊???????????不关BIOS事,因为不上显卡很正常,可到26

网友:
先换块显卡看看。很多NF4的板桥很容易虚焊。如果你的板是NF4单芯片的话。

网友:
1。先易后难,先换块显卡看看,
2。查PCI显卡接口供电是否正常,
3。查时钟是否正常
QQ:184494264

网友:
显卡当然换过了,这个板确实是NF单忒片的,难道真的是桥问题,我手上只有热风枪和热风筒 ,能加焊桥吗

网友(2008-09-06):
我也有一片和你一样问题的板子,后来修挂了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一例【磐正超磐手EP-8KDA7I】不上显卡就顺利跑码到7F,上显卡就跑25。哎.....烦死了。那位高手来指点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