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6电脑点不亮的问题,请各位大师指点啊.

楼主(2008-04-10):
我有一台486的电脑,开机时显示器无显示.插入诊断卡,显示的顺序如下:首先显示00,然后跑到26时,出现一长一短的声音,然后又是一长一短.然后跑到66,然后跑到3A后又显示00.然后跑到36后就停住了.另外诊断卡上面的-12V的LED灯显示是黄色.其他的都是绿色.RESET指示灯不亮.显示器的信号灯也是一闪一闪的.我已经换过了显卡.显示器是好的.内存也拔出来重新插了.硬盘和软驱都是好的.很急啊..以上是什么问题?还请各位老师指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486的电脑很少见了把

跑到26说明到显卡这块了 应该是显卡这部分问题

既然你换过显卡 查下主板上的显卡供电时钟都正常不~~

网友:
要是换或显卡的话可以把显卡拿下来在上假负载如过跑到25 2A那就是外围设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