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S2L问题

楼主(2008-04-10):
前几天给MM搞了一块技嘉的G31-S2L其它的没问题,就是USB方面出了问题:
1、插入带数据线的MP3和手机,系统无反应,托盘无反应,我的电脑里无盘符,硬件管理器里有显示,但是都是问号,磁盘管理器里没有显示
2、在店里试插过移动硬盘,一切正常
3、~~~~一下子忘了还要说什么了

个人觉得是系统问题,但由于大远了,我没办法给她重装,所以现在只是问一下大家意见,根据大家的判断确定一下是不是系统问题,谢谢各位大虾的帮忙咯

网友:
你的移动硬盘是外带电源的吧?那查下USB接口有没供电?

网友:
有几个可能
OS、USB设备、某个USB口、SB。

从你的描述看,感觉SB的可能性比较大。前几天修到块本子,就是4个U口3个好用。

不过还是要把其他可能都排除掉先。

网友:
1。先易后难,查下USB接口有没供电,
2。USB直接相接主板南桥了,查南桥,
3。进入主板BIOS调下参数看看。
QQ:184494264

网友:
1、供电没问题,当时用的移动硬盘是没有外接电源的,而且插入的MP3和手机在设备管理器里也出现了,不地是问号而已
2、前后的USB接口都试过
3、在设备管理器里USB接口都显示出来了,BIOS里的设置应该没问题,而且MM是小白,不可能去搞那个,所以应该一直都是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