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没有CPU电压和1.25V电压

楼主(2008-04-10):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DELL D600的机子不开机.没有CPU电压和1.25V.拆出来发现主板被别人修过.CPU供电IC和1.25V的IC SC1486都被换过.内存槽也动过.问客户说最先是开机不正常,有时开的了有时开不了,凭经验知道DELL D600没有1.25V电压CPU电压是起不来.量SC1486时1.25V电压阻值是正常的,2.5V也起来了,只好量IC SC1486每个脚的阻值,发现第10脚对地短路了.查了半天才查到这个脚还到内存槽的第1.2脚是VREF信号与地短路.加焊内存槽时导致里面锡短路了.所以同行修过的机子不好修啊

网友:
朋友,这个故障您搞定没有呀?给大家一个好坏结果呀。D600通病是CPU供电电路。
现在内存槽的第1.2脚是VREF信号与地短路,查下附近场管是否好坏?
QQ:184494264。

网友:
把内存槽1.2脚与3.4里面的锡断开就好了.就有1.25V和CPU电压了,也可以开机了.OK

网友:
学习了~~~~` :lol :lol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