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硬盘敲盘怪问题

楼主(2008-04-11):
我遇到过好几快日立盘
坏了,故障是敲盘当当的响好象是通病,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望高手们讨论一下
学习了

网友:
把PCB和HDA的接触点重新加焊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

我加焊试过了。不见效

网友:
我们公司做日立批发的

100块里有二三十块都有这毛病,还有就是只读
听一个老人说是电板上的芯片问题。
谁修好过,能说说经验吗

网友:
求助

那位高手知道啊
发表一下意见撒

网友:
谢谢哥们

有没有高手遇到过的,说出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麻

网友(2008-06-28):
这种疑难杂症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