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kle133主板启动不良故障修理

楼主(2008-04-11):
硕太克kle133主板,经常加电不能启动,需要反复多次[次数不固定,一般三次以上]reset才能启,
动,怀疑是reset rc电路中的电容有问题,更换,无效;继续检查南桥供电电容,更换修复;
原主板设计为6.3v/2200u,建议更换为更高耐压,可以延长使用寿命,减少耐压,对电压突高也有冗余。
主板

网友:
是时亮时不亮是电容导致的,首先看看电容是否鼓包了,鼓包则要更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