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虚焊引发的各种故障现象汇总

楼主(2008-04-11):
cpu座虚焊是主板常见的问题 导致的故障表现也各不相同 甚至非常稀奇古怪的现象 这些故障表现往往会让人判断失误 以下总结我所碰到座虚焊引发的故障现象

1,不亮 最常见 cpu不工作 代码FF
2,挑cpu 有些核心的u能亮 有些核心不能亮 甚至同型号的cpu 有的能亮 有的不亮
3,间歇性不亮
4,死机 蓝屏 无法安装系统 运行内存测试会报错
5,能开机 但无法关机
6,代码紊乱 psot代码经常跑的不一致
7,不过内存 很少见 我见过一例 AMI bios跑D9 不知道是不是内存不过的代码
8,导致华硕主板coms报错  这个最容易让人误判 我在p4b266板上遇到过 当u针脚接触不好时 虽然能亮 但会弹出那个“class。。。”的报错提示
    把u压紧 用几个月都不会弹出报错框
9,导致主板警车报警 在QDI和V星 的板子遇到过 这个不算什么现象 因为不插cpu 主板也会报警

。。。。。

应该还有很多故障现象 旨在抛砖引玉 大家把自己遇到的都写出来 方便对照查询

网友:
我这两天也遇到过两块CPU座接触不好的主板,修好一块有另外一块只有换座才能修好。。。

网友:
谢谢楼主总结经验。
虚焊问题,加焊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总结经验 :lol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