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故障情况

楼主(2008-04-11):
该电源故障是短接绿色启动自保,风扇转一下就停,拆494的4脚二极管后启动有丝丝声,短接启动10秒后输出端16V2200电容炸了,更换后故障解除,外接12V灯泡测试1小时没问题。
请教大家,这样能算修好这个电源了吗?

网友:
PFC故障不怎么常见,坐下等老师傅来指导.学习学习

网友:
接个CD-ROM, 再接个小音箱, 做成简易的CD播放机, 听一晚上, 估计就能上机了.
上机后再用数字表看看各个电压的波动是否超范围.

我也是新手, 呵呵

网友:
啊哦,怎么没人帮我看看呢,急哦

网友:
接一个假负载运行它2个小时没有问题就以上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