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我是学无线电的,学习修主板从哪里开始?

楼主(2008-04-11):
我是学无线电的,具备基本的无线电维修知识和经验,并且有修理彩电、显示器等经验和常用工具(数字万用表、烙铁等无线电常用工具)。对电脑硬件也比较熟悉,经常装配和简单维修维护电脑。现在想学习主板和显卡的维修,手上也有几块坏掉的主板和显卡,我应该从哪里开始?还需要配备什么工具?

网友:
如果电路基础很好那就很简单了~
明确基本测试点
明确基本原理
你可以修50%的主板故障!

网友:
因为有基础,所以你可以从坏板子子入手,看点跑电路的文章后,试试能不能把它们搞好,主板维修经验是很重要的,工具也是必需的,虽然电脑主板的原理比较复杂,但是表现出来的还是电流电压的问题,有些人认为修主板比显示器更简单,因为主板工作在低电压,一般元件不容易坏的,坏的都有些规律,再加上在论坛里多看多问,慢慢就有经验了,当然,软件也要懂点的

网友:
感谢大家的指点,我现在手上有几块主板,我打算从华硕的P4P800 SE入手。这块板是我原来自用的,坏的过程我很清楚,因在关机而未拔电源的情况下上显卡,用力过大,而且主板南面中间的螺丝为上,使主板焊点碰到机箱造成短路。请教各位师傅,我应该怎样查找故障点?怎样入手?

网友:
补充:现在主板的情况是不能开机,主板上的指示灯亮。

网友:
你现在有工具吗?检测卡,风枪(既然是焊接高手,不搞南北桥,烙铁也够了),有的话,先看看跑什么码,看看主板到底工作到什么程度,这种情况烧电源IC的情况比较多,如果只有部分电源不正常,那就检查那部分的供电电路就行

网友:
有卡无枪,要上CPU、内存条、显卡后测试吗?另外无枪能否“革命”?枪要多少米一杆?

网友:
主板在不上CPU的情况下,插上电源,能否开机测试?我担心会烧电源?

网友:
可以开机测试,绝对没有问题。不要以为所有电源都需要接假负载

网友:
从最基础的电路知识学起,在新手区多看看,要诊断卡假负载一套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这么想,所以下午买回来了一个478假负载和测试卡PT092A(双面显示)的。下一步该怎么操作?

网友:
在用万用表对主板电源插座进行测量后,没有发现短路现象后,上了CPU假负载和测试卡,未上显卡和内存。插上电源,主板上的SB灯亮,(不敢开机,怕烧电源)测量电压情况,除主板电源插座上的14脚有3.3V(测试卡3.3V灯亮)外,插座其他脚均无电压,PWRSW座也无电压。请问,我下一步该怎样进行?我没有主板的图纸该如何进行下一步检查?

网友:
壮了一下胆,开了机,没有烧电源,电源启动了,赶快测量电压情况如下:
1:CPU假负载上各点均无电压;
2:主板电源插座均无电压(刚才未开机时14脚有3.3V电压的);
3:测试卡显示00;
4:北桥微热,南桥烫手,感觉不正常,立即关机。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测量有误,重新测量情况如下:
1:CPU假负载上各点均无电压;
2:主板电源插座除14脚无电压外,其它脚电压正常(刚才未开机时14脚有3.3V电压的);
3:PWRSW座2.8V;
4:测试卡显示00;
5:北桥微热,南桥烫手,感觉不正常,立即关机。

网友:
你的SB以前正常的时候烫手吗?如果不烫,那你看待机下SB是否烫,如果是那就是SB挂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我是新手,不知道你说的“SB”是指什么?是南桥吗?另外,你指的“待机”是不是指插上电源而不开机的情况下?不要笑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