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长CPU板,一CPU槽工作正常,另一CPU槽不正常

楼主(2008-04-11):
有一片威达工控出的ROCKY-3722EVS的全长CPU板,intel440的芯片,支持双CPU,一直工作正常,某天工作报警,重启后不能开机,检查发现有一CPU槽不能上CPU,上就黑屏无反应,CPU互调验证另一CPU槽好的和两个CPU也是好的,观察板卡无明显烧得痕迹和电容鼓包现象,怀疑是CPU槽虚焊了,想问一下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槽虚焊不能导致不开机  CPU互调是怎么调的不清楚 ~~

个人修双CPU主板不多  你检测下供电  是不是供电不足·~

网友:
CPU互调就是把两个CPU互相换个位置,把A CPU放到B CPU槽中,供电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