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调节菜单无显示

楼主(2008-04-11):
如题, 方正CRT显示器, 型号是:FH786KD,故障是,菜单调节的四个按钮按下去屏幕上没有任何显示,按钮灯会亮,只是屏幕上没有调节的显示,但是可以调节,摸黑调节, 屏幕上什么都看不到。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属于菜单按钮失灵吗?更换按钮是否可以解决?

网友:
先换 换按键  不行 在换 下ROM  和尾板的 2480

网友:
先换存储器,还要检查脉冲

网友:
先换按键看看
如果不行就换一个释放I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