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

楼主(2008-04-11):
这个显示器有的时候用用就黑掉了  有的 时候随便你用1天都没事· 换过驱动板,高压板了  还事不行 !希望各位大大出来帮帮忙

网友:
各部分电路都没问题!就事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
查开关按键和电源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 我正在查    希望是这出问题 要不真是麻烦死了

网友:
用就黑掉了  有的 时候随便你用1天都没事· 换过驱动板,高压板
  那为什么不换 灯管看看呢?

网友:
灯管是换过的,但是还是一样的问题!这个情况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