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液晶的通病。

楼主(2008-04-11):
联想19宽屏的通病:用一年后出现灯管发红,亮一下就灭的现象就是灯管损坏了,必须更换全部灯管。希望大家不要走弯路。个人的拙见,请高手斧正!

网友:
通病要很多个例子才够,LZ修了多少例啊.

网友:
一个人感冒就是普通感冒;如果同时有几百个人感冒,这就是流感。对于通病问题,是指有代表性,批次性的故障,对于灯管老化,大部分是灯管的差异性,个别灯管性能不良造成的。同时在指出代表性故障时,应指出机器的品牌型号,要知道单联想的代工厂家就有三家。19寸宽屏有多个型号的。

网友:
一般来说 灯管坏  或者老化 只是上灯管 有问题 而下灯管 有问题 的故障 很少
  这个也不是什么通病  每个牌子都会出现的 问题

网友:
据我经验看来,坏灯管的液晶不多,但也不少,

网友:
灯管坏的还真少,一般坏也是碰坏的,最爱出现故障的还是高压板.

网友:
联想19宽屏用的是AU的屏,这种屏的灯管基本上一年左右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主的看法,我也修了很多拆开屏一看灯管两边都是很黑的

网友:
我想,一般用1年多灯管就不良的,那这个代工厂商肯定是唯冠了,其它如AOC不会这么差。

网友:
对,联想19爱坏灯管的就是唯冠出的

网友:
联想的坏灯管还是比较少的!MAG的XP911W机型的那才是通病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由于高压板设有平衡点路,在则在短期内既然能有一支灯管出现问题,说明并非偶然,只能说明灯管很差,不同厂家的灯管电流不一样,流明也不同,基于以上原因,还是都换掉为好。

网友:
灯管很好焊接,只是在逃绝缘套的时候不能用力,烙铁也不会烫坏灯管,因为灯管是石英玻璃,如果是au屏,一般有灯管架,买那种带架的灯管,从一侧就能很容易更换。

网友:
说的有道理,联想本身不生产显示器 它的产品是不同厂家给生产的  所以只说联想19的通病   好像不一定对吧

有好多厂家给它生产显示器呢  不同的厂家 不可能是一个通病的  而且同一个型号  也可能是两家生产的呢

网友:
全部换?还是换一支(坏的)?

网友:
联想的显示器大部分出自AOC代工,基本上质量一般,过了一年就坏,正好出了质保阿

网友:
这个通病,我今年已经修了十几台了,都是同样的故障现象,灯管发红。前天和昨天有修了两台,同样的故障,我一般是将四根灯管全换掉。不然的话以后就麻烦了,我要给客户保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概有15台了吧,都是同一型号,刚过一年保修期。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的对,十九的机子这样的问题多的是,可能做工缩水了吧!
过我手上的也有十几台了!

网友(2009-03-20):
MAG19宽屏的最爱坏灯管。灯管太次了点。

网友:
方正大多数显示器是唯冠生产的呀!!!!!!!!!!!!!!!!!!!

网友:
联想和清华同方19宽屏用的是AU的屏的,这种屏的灯管基本上一年多一点就会出现问题,发红,最好全换,换二只没多久还得换加外二只,我修了不下30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