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S5SS-TVM/S 屡烧上管

楼主(2008-04-11):
客户送修时 为小四针 12V对地短路 一上管击穿 更换后 客户用了两天后 上管再次击穿
再次更换后 可以点亮 但是CPU座附近有啸叫声 半分钟后后 管子再次击穿
随后更换 滤波电容 对管 驱动块 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求助
cpu

网友:
OEM板,建议返厂维修。此板需要把3个VCORE电感线圈换掉。 0.8uH/30A
[
]

网友:
刚才用焊台 准备取下电感 但是没有找到同型号的
烤了一下 就停了 可是再次通电 不在有啸叫声了
现在 正在试机中 各电压温度 正常

网友:
电感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最好取下来,再重新焊接!除去氧化面!

网友:
遇到场管反复烧的问题
最好将所有的供电场管,PWM IC都换了

网友:
VCORE 的电感有焦黑的情况下, 最好是取下换件或是重焊. 之前的曾有相同的经验.

网友:
阿弥陀佛 居然有人和我遇到同样的遭遇 同样的板 同样的故障 换了管用不了半天 后来干脆 换一个烧一个 再后来不烧了 罢工 这个板应该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
查各组上管的G级电压是否一致,及其周围的小电阻有无阻值增大,最后就看电源管理IC哟

网友:
再查也没用 劝你还是放弃吧 这个板会把人折磨死 我上次修了 一天半 全部原件差不多都换了 还是搞不定 只换的顾客的白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