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我的D盘分区表怎么回事

楼主(2008-04-11):
最近在学用WINHEX恢复数据,然后打开D盘的分区表就奇怪了,描述D盘下一个分区总分区数和下个分区起始位置一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正常吗???

网友:
被错写了。 。 自己重算下写回撒。!!!!!!!!!!!!!!!

网友:
:) :) :) :) :) :) :)

夜雨十三天 -30 骗分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有什么奇快的,下面描述的是扩展分区,一样大小就是你分的时候d盘和e盘一样大。

网友:
后面描述的是 剩下的总扇区数 是正常的

网友:
好啊~找了好久了啊~终于找到了 谢谢LZ分享

夜雨十三天 -30 -5 骗分帖

网友(2008-10-12):
WINHEX 出现 这个

驱动器E: 找到无效、损坏或未预料到的目录项目在偏移量 4CDF7E0。
驱动器E: 找到无效、损坏或未预料到的目录项目在偏移量 2253F720。
驱动器E: 找到无效、损坏或未预料到的目录项目在偏移量 378201A0。
驱动器E: 找到无效、损坏或未预料到的目录项目在偏移量 68928000。
驱动器E: 找到无效、损坏或未预料到的目录项目在偏移量 6D6D6400。
驱动器E: 找到无效、损坏或未预料到的目录项目在偏移量 8354FCE0。

网友:
要分析这8个字节是否正确,要具体分析你的分区情况。

单看这8个字节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

就算一样也是有可能的。前4个字节代表分区的起始位置,后4个字节代表分区大小。如果这个分区从20G的位置开始,大小又是20G,那2段一样也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