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4-11):
主板上的贴片电容怎么测呀,是不通电的时候对地打阻值,还是测阻值,在通电的状态下,测什么呀,盼求高手回复,先谢谢了,

网友:
要测量也得焊下来。

网友:
那么多,还要一个一个焊下来呀,

网友:
电容档,直接测,如果测的数据不对的话,焊下来再测过核对一次

网友:
通电的情况下,对于信号电容可以用示波器测两边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