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会发黄一会正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4-11):
显示器一会发黄一会正常是什么原因?联想17英寸CRT显示器

网友:
我不修显示器,估计蓝色通道应该有接触不良虚焊问题

网友:
信号线虚焊,或接触不良也会产生这个问题。

网友:
用手动动信号线看看。拍下显示器的屁股。看看会不会有变化啊。动哪个部分有变化就是哪个部位的问题

网友:
色处理  虚焊   尾板大量虚焊    信号线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