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LXB-F17069HB菜单故障(已修复)

楼主(2008-04-11):
联想LXB-F17069HB纯平(飞利浦代工)显示器图像正常,但调节按键失灵。面板共四个按键,按任意一个均出现(警告 关闭OSD菜单)的提示。换所有按键无效,怀疑数据错误,换一新的24C16重写数据故障依旧。仔细检查主板未发现虚焊等明显故障(飞利浦的工艺的确比AOC的强)。不知怎样修 ,请各位朋友帮忙。CPU  WT62p2  342B   行场TDA4841PS。

网友:
菜单被关闭了。你可以长按住某个键,如菜单键或组合长按多试试。或在网上搜下看看。

网友:
更换所有按键,然后按住OK键10秒左右解锁就可以了.

网友:
非常感谢长风版主及淮安电脑维修的帮助,按你所说的故障果真排除了。大概是按键漏电造成cpu启动按键锁功能,以前未遇过这种故障,若不是论坛里的朋友帮助我都已经放弃了。

网友:
话说回来还是存储器数据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并不是存储器数据的问题,我曾经换过存储器并写入下载的数据。我想应该是cpu数据的问题,若换个未启动按键锁功能的cpu也能好使。

网友(2008-05-30):
一般都是5秒就可以啦

网友(2009-04-23):
非常感谢长风版主的帮助,更换所有按键,然后按住OK键10秒左右解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