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原装板该怎么办???

楼主(2008-04-11):
最近收到一块惠普的原装板,主板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然后上CPU,内存,诊断卡的跑码都正常,
再插上显卡,硬盘,显示器,键盘~~~``~~~~
但问题来了,进不了系统,硬盘也是好的
试着,涮一下BIOS
但找不到,进了惠普的官网,问了里面的技术人员,他们说得知道型号才行,要机箱上面
下为聊天记录
[
font=黑体]
carlnew 对 小郎神 说: 您好!欢迎光临惠普聊天室。[
size=5]
小郎神 对 carlnew 说: 你好
小郎神 对 carlnew 说: 我想问一下如何才能确定主板的型号呢
carlnew 对 小郎神 说: 请问您的电脑是什么型号的?
小郎神 对 carlnew 说: 没有机箱什么的,我现在只有主板
小郎神 对 carlnew 说: 只知道是370的板
carlnew 对 小郎神 说: 您只有提供给我正确的型号,我才能帮您查询到您这款机器的硬件信息
carlnew 对 小郎神 说: 在您机箱的上面或两侧有一个白色或灰色条形码标签,上面有一个1-2个英文字母加3-4个数字的,这个就是型号。
小郎神 对 carlnew 说: 那主板上面有没有呢
carlnew 对 小郎神 说: 没有
小郎神 对 carlnew 说: 有条码能查得到吗
carlnew 对 小郎神 说: 在您机箱的上面或两侧有一个白色或灰色条形码标签,上面有一个1-2个英文字母加3-4个数字的,这个就是型号。
小郎神 对 carlnew 说: 370的大概是什么型号
carlnew 对 小郎神 说: 您告诉我这个数字我这里查询不到,很抱歉
小郎神 对 carlnew 说: 噢
小郎神 对 carlnew 说: 好的谢谢
[/size
寻找高手帮助,不知道板的型号,哪里有它的BIOS涮
最佳答案
炙天使
嘿嘿 HP的原装板要想让他进系统,你非得用光驱启动,把系统重装一遍。之后才能够进去
进不了系统

网友:
嘿嘿 HP的原装板要想让他进系统,你非得用光驱启动,把系统重装一遍。之后才能够进去

网友:
进不了系统也不一定是BIOS问题,搞清楚惠普有没有需要在硬盘上写支持硬盘部分的BIOS,很多惠普机的硬盘上有这部分BIOS.

网友:
硬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HP检硬件严格,有任何一个报错都无法进系统,恢复出厂默认值试一试

网友:
对了,HP的机箱风扇插了吗?不插时会报警,进不去系统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和刷写bios无关的

网友:
BIOS得怎么设置才是对的啊,那个BIOS它本身没有问题的吗?

网友:
既然bios没有问题,那你恢复下默认值啊,最简单的办法,往往最有效

网友:
本人有一台hp g1的服务器,也出现过类似问题(找不到硬盘,),解决的方法就是重置bios.呵呵,打电话到hp,回答和楼主的差不多,更绝的里,这位仁兄还问我硬盘是不是HP制造,如不是他们就没有办法处理,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我遇到DELL的也是进不了系统,费了好大尽才设置好.你仔细看看BIOS

网友:
怎么设置才是对的啊 怎么设置

网友(2008-05-16):
我用过
多是 硬件不兼容

网友:
先清除bios设置
然后在进系统它会让你设置时间不要理会只要认到硬盘就行
在系统里面设置时间
哥门试一下把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的一块NR146的HP板子。BIOS是AMI的。开机老是滴9下后关机。。搞来搞去不行。后来听大虾说哪里要加风扇。我就把CPU扇。系统风扇。。。。。。。全给加了。
开机!板子OK了。真*脏话*BT。滴9下明明是BIOS这边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硬盘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17楼的回答有意思,我还没有去想到这个问题呢~~~~~~~~~~
我马上去看看

网友:
看了这么多 很多都是说要清BIOS 我想问难道不进系统一定就是BIOS吗
我的意见是可能是在进系统的时候硬件检测不过引起的 同时有示波器的话也请看看VCORE的波形 开机的波形和进系统时的波形有无大的变化 我以前碰到个不进系统的结果杀VCORE就好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HP的客服人员。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按他们写的一条一条来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