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KT600主板问题,谢谢指导

楼主(2008-04-11):
主板开机,cpu风扇转的,诊断显示--,请问下可能 出现问题的地方,谢谢
cpu

网友:
你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吧
可以考虑涮BIOS

网友:
可以依照CPU不过来修,具体的流程,论坛里也有所叙述!!

网友:
CPU风扇转,CPU时钟有 信号,供电也 正常,诊断卡为--,也 就是没 自检,这个该查什么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