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可以认到盘,但是启动不了

楼主(2008-04-11):
一块V星MSI 845G  ATX大板
开机进CMOS可以检测到硬盘,但是正常启动的时候显示 boot fail
将这块硬盘放到另一台机上可以正常使用,两台机用的同一块硬盘,同一条数据线。

没头绪了,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COMS的设置有没有问题先
或者可以考虑重新装个主板的驱动程序

网友:
清空CMOS,然后试试刷BIOS看看

网友:
或者可以考虑重新装个主板的驱动程序??????

还没进入系统怎末装驱动??
先看看coms的设置是真的!!
实在不行不是有一样的好的主板嘛!刷刷coms看看

网友:
说得不太清楚,是不是硬盘有系统,且数据线正常。可是启动却失败?对不。
如果是这样,会不会是主板南桥-IDE线路有虚焊。

网友:
先回应一下,硬盘和数据线是绝对木有问题滴。

CMOS清空N次未果,编程器被同行借走了,回头刷了再试试。

网友:
先查COMS设置,如果没问题一般是硬盘接口到NQ线路和NQ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