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显示器无高压

楼主(2008-04-11):
17显示器无高压

新学修CRT显示器
一个17显示器。开机信号灯正常,。显像管不亮。行管输出240V高压,请问是怎么回事!!!!.万分感谢

网友:
你测的行管C极吧?》不能这么测。
看你测出这么高电压应该是有高压的了。。
查视放板上。

网友:
行管没有工作,主电压才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j 是测试的C级。可显像管无反应。视放板常坏件是那些,能否说清些呀,板主

网友:
查信号线是不是好的,数据是不是好的,再发消息来看看

网友:
一个17显示器。开机信号灯正常,查电源有没有灯丝供电.有就查信号线是不是好的再查行管为什么没有工作

网友:
说清楚点 ,看是不是行管开路性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