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550花屏

楼主(2008-04-11):
这两天接了几块花屏的A9550,在DOS就花了。有一块在启动主板LOGO画面时会显示好多个很有规则的LOGO画面,用R3memid.exe测的结果如下图:各位前辈帮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
A组全报错,有可是GPU坏,或A组显存的地址线短路(右下角哪4颗显存)

网友:
不可能A组全坏的,大部分是GPU的问题,加焊或者重新植球

网友:
我对这个软件不太懂,但是我看这上面的测试结果,是不是片都报错了

网友:
A卡反修的多数是BGA坏

网友:
请问楼主R3memid这个软件哪里下载?

网友:
显存全换了,还没修好,应该是GUP坏了,